DV2000 0.76不显示???

楼主(2011-03-13):
DV2000 0.76不显示,插上拨掉内存都是一样的电流0.76,拨掉内存插上喇叭也不会报内存的声音。。内存槽加焊过,清洗过,结果还是一样。。。。我看到显卡也给别人搞过了,我试着加焊,不行。。换了一个新显卡上去也不行。。。
求助?????我听客户说以前是有报警声,然后放了好几个月后,再拿来给我看一下,然后他自己插上电,他自己说
现在怎么不会报警,以前还有报警声音喔。。。。。我就插上可调电源一看电流就是0.76了。。

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求助????

网友:
是AMD的吗?换下U看一下吧,或是吹一下CPU在看一下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刚开始加焊北桥。好了。客户回去用了不到一个月。故障依旧,最后客户换板了。我把这片板 ...

跟我一样的情况吗???电流也是在0.7多左右没有显示,拨掉内存也不会报警是吗?

网友:
换个开机芯片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