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3005Si可调电源维修过程

楼主(2011-03-13):
   正在测本本,可调电源突然 噼里啪啦乱响,电压波动,赶紧拔了笔记本插头还是噼里啪啦响,把电压调低不响了 ,拆开外壳听了一下是电压转换继电器响,还在保修 咨询基地客服,可以自己处理下处理不好再发回返厂,大胆拆之,买了两个继电器换上一个不响了,以为好了,装起来才发现电压只能调到27V左右而且有0.006的电流,郁闷!调低电压待机电流就没有了,心想先用着吧,反正也用不到27V以上的电压,谁想第二天用着用着,电压又低了只能调到13.5V左右,再拆继续修,把LM358换了,没管用  接着换稳压二极管 还是不行,实在是不想返厂。把和继电器相连的元件都查查吧,看到C1815三极管,心想就它了,翻箱倒柜找到个换上,通电,调节旋钮 啪嗒啪嗒好了 ,终于又回到30V了。没有电路图只是找相关元件替换的,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可以给同样问题的电源一个参考。

删了吧 不写了

网友:
这个电源估计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我的也是这样,不过我的换了个358,似乎好了,但在换完后出来过一次电压不受控,(还好是自动降低,不然又有得玩了)但后来也没有发生过了,不知算是好了没有

网友:
有些器件用普通仪表测不出好坏,只能硬换,这样也可以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