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灯管问题

楼主(2011-03-13):
       三星 710VZ14的电源板烧了,换了块同样的代用板,原板是双灯大口的,代用板是四灯小口的,用大口(四针)转小口的连接线转接,第一,二是正极,第三为空,第四为负,转接为双灯小口,如图,开机亮一下就掉电,以为灯管有问题,驱动板跟高压板用乐华的通用板都试过,已经排除,拆开屏拿出灯管,是双灯大口,只有三条线连着,两只灯管一端(所谓负极)连在一起共用一条线,正极分出两条线,无论我用双灯小口的高压条还是四灯小口的高压条,我有大口转双灯小口的转接线,还有双灯小口带架的灯管,无论怎么连都一样,灯管亮一下就灭,我用裸灯管试过也一样,换过线跟灯管,一条条灯管单独连就正常,同样用我原来的四条线的灯管连上也正常,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三条线连就亮一下就灭。没动之前也是三条线连的,搞得我头晕,请教有谁碰到过这问题的,请指教

网友:
不能用的.你还不如用个通用条代换呢,以前碰到个优派也是这样,换板后用了几天就不行了.

网友:
你多分一条负线出来试试,就是两根灯光接两条负线,独立出来分开!

网友:
把灯管分开,或者改个双灯高压板都可以

网友:
一定要分开才能用吗,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两条灯管三条线连起来,用大口转小口能不能用,是否有人成功试用过

网友:
还是改吧

网友:
用双灯的高压条,同量把灯管的另外两根线也连在一起,接到高压板上面

网友:
这个还是改吧,这个不太值得花那么多功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