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网和外网不能同时上

楼主(2011-03-13):
情况是这样的
我这里是移动营业厅里的电脑,是要上内网的,要用话费充值的软件,而且我的这台电脑跟我绑定了的,只能用这台电脑才能上内网

因为工作需要我也要上外网,我的外网是接的路由器,IP是自动获取的,我现在是两个网线同时插上就只能是外网,要上内网就只能把外网的网卡禁用,才能上内网,
内网的IP   10.27.66.14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默认网关 10.27.66.1 DNS 10.25.36.1
  外网的ip是自动获取的
  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但是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所以不得以才起论坛里的高手们来求助
希望能把详细步骤跟我说一下  ,要详细一点的步骤  谢谢了。

网友:
插上两张网卡你还想自动获取IP啊,盖次可没有设计出这么高明的智能系统哦,如果要两张网卡同时工作,必须给它们指定固定的IP,这样就不会错了,上网和充值各行其道,互不影响的!!

网友:
迷惑了,关注高手解答!

网友:
go
以解决 一台电脑装3张网卡上不同的网络的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3877-1-1.html
看我的帖子

网友:
也 是初学者  来学习中

网友:
只用过两张网卡的    IP地址指定   不能自动获取

网友:
固一IP地址,修改下路由表就可以了。

网友:
我原来是网络管理员,后来硬件维修的人少就转过来了。当初经理考我的时候也问了这么一样的问题    其它也很简单    首先要删除route delete 0.0.0.0   0.0.0.0   其次要指定了  然后再绑死   每次重起就不用再设置了   就能实现双网卡共享上网   内外网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