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上电自动开机3秒掉电求助

楼主(2011-03-14):
如题 上检测卡跑c1 c3后掉电 主板集成显卡 单桥 cpu和桥都有发热 不上cpu或者不接12v就不掉电。
没有思路

网友:
请问断电候能再通电吗?

网友:
这样的,I/O跟桥的问题要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内存供电,再不行更换一下IO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电之后不能再触发 绿线有5v 开机键没电压

网友:
上负载也是自动开机但不掉电 开机键上没电压  明天换个IO试试

网友:
什么主板??  有的主板不是I/O控制开机的  而是桥控制开机的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你先不要上CPU  先测试一下 主板别的供电   之前修过类似板子 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祝楼主好运。。。。。修好了分享下经验

网友:
你吧I/O拆下来看下会通电不。要是不会你就换个I/O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换了I/O搞定了

网友:
谢谢楼上热心朋友的帮助 换I/O之后解决问题

网友:
没东西很热的话就是三样了,桥、座、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