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个讯景7300GT

楼主(2011-03-14):
开始第一步测显存和GPU电压,正常接着看诊断卡跑到2D不动,怀疑极有可能是BIOS
问题,网上找到讯景73的BIOS,刷了也没用!还是2D不动 郁闷!于是把卡往桌上一丢,准备放弃,谁知背面正好朝上,看到一个小小的电容似有似无的连着,会不是这个小电容的问题?马上打开烙铁换了,呵呵!上电通过2D,显示7300GT!狂喜!一点心得,与各位分享!或许能给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
看来真是高手

网友:
对于外观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收到显卡,第一步应该做的是检查外观

网友:
台式机器的显卡没有修过,那个不太好修,那个怎么修,期待高手

网友:
运气真的还不错哈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观很重要。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拿到显卡先不要上电,第一步就是查看外观。

网友:
修显卡就要查看电容不能大意

网友:
修硬件要有从简到繁的思路,不安一定顺序走,犹如瞎猫碰到死耗子,凑巧了。总之,修好了还算行。

网友:
狗市、运好

网友:
有同感,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电容在哪个位置,有没有总结一下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就是啊。电容具体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
没有清晰的思路不行.运气不错.恭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外观很重要。我修过显存和AD线耦合电容掉件的,补上相同大小的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