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小问题。。路过的都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1-03-14):
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主板在系统关机后又会自己启动起来。不是系统问题了。。。。。主板在外面又可以正常关机。。。。。。

网友:
机箱POWER跳线的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
机箱喽,换个试试呗。

网友:
一个是机箱,二个是不是扳子回潮,三看看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板子跳线坏了一直短接。。。

网友:
可以先做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
跳线 问题

网友:
BIOS中的一些设置可以导致上述问题。在“INTEGRATED PHRIPHERALS SETUP”中,有个“PWRON After PWR-Fail”的设置选项管理这个功能。其选项有三,分别为“On(开机)”、“Off(关机)”和“Former-Sts(恢复到到断电前状态)”。您应该将它设置为“Off”。这样在打开电源开关或停电后突然来电等情况下,电脑就不会自动启动了。

网友:
跳线和BIOS 设置都排除了。。。。IO我也换过了。。。。。

网友:
有的主板你单独测试的时候,你点关机排针,关下来了,但是它会自动又重新点起来,INTER有些是正常的,要装了系统进系统才能关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