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关机后 风扇还在转 POWER灯还亮着

楼主(2011-03-14):
华硕G31的主板集成声卡坏了, 就加了一个普通的PCI声卡, 之前一直用得好好的, 今天突然发现关机后机箱内还在响, 风扇还再转, 主板电源也还在工作, 把声卡拔下来就正常, 重新换了声卡也一样的故障 重装系统、换电源、清CMOS都一样的故障 声卡放在其他电脑上正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关机的时序没有完成,楼主查下时序吧。

网友:
先在bios  里把集成的屏蔽了

网友:
这个很好搞。在BIOS的电源管理里把那些什么WAKE UP 选项全关了,
什么PCI开机,网卡开机全关了。就OK了。

网友:
对于楼上这个“在BIOS的电源管理里把那些什么WAKE UP 选项全关了,什么PCI开机,网卡开机全关了。”我还没有搞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