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安全金卡怎么取消

楼主(2011-03-14):
昨天我接了台财务电脑,客户要求直接重装系统,我重装了几次,都是出现“请检查安全金卡有没有正常连接” 当时很郁闷,重新试了几次都是那样,我把主机拆开,找安全金卡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我发现他的那台机子上面的网卡怎么多了个芯片呀,我就把网卡给拆下来,一看,上面就写着安全金卡,我晕。原来就在网卡上面呀。在把网卡装上去,一切正常了

网友:
本人还想问一下,怎么样可以在不把安全金卡取下来的情况下不用他呀,按 shift+f10进入调网卡的选项那一块,怎么调

网友:
麻烦有那位大虾知道告诉我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给个意见呀,本人在线等的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和我一样的问题呢

网友A:
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是装在网卡的启动芯片的位置吗

网友:
清空bios在操作

网友:
是不是类似于还原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是装在网卡的启动芯片的位置吗

就是装在网卡启动芯片的位置,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2983-1-1.html

网友:
清空过,但是一重启就又还原了,和那种还原卡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安全卡可以说是和还原卡是一样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清空过,但是一重启马上就还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应该可以按住shift+f10去更改里面的设置,让它在下次重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