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

楼主(2011-03-14):
有一个显示器接电脑开机后黑屏,有一个电源开关旁边的绿色指示灯以每3秒的速度闪烁,按电源开关,可以使这个灯熄灭和打开。量电源的12V和5V电压正常。因为之前有人修过,看到主板到面板的的电缆有拔过的,试着拔下这个电缆,不联电脑的时候指示灯变成黄色,联电脑后灯变成绿色,不会闪烁,联电脑后开机面板背光灯会亮。

这是面板坏了吗?请师父们指点一下。

MPU是:TSUM16AL-LF-1
面板型号:SVA150XG04TB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一般来说应该是高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屏有显示么?白屏?黑屏?

网友:
看下高压包供电电路

网友:
试着拔下这个电缆,不联电脑的时候指示灯变成黄色,联电脑后灯变成绿色,不会闪烁,联电脑后开机面板背光灯会亮。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2985-1-1.html

网友:
屏能点亮啊,只不过要把连到面板的电缆拔掉才可以,这说明高压背光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用一块同型号的,高压板换上一试

网友:
换一个高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