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1000怪问题

楼主(2011-03-14):
开机正常,能进系统,开机后用上一个多小时,大小写灯,小键盘开启灯,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的灯,一起闪动,可以正常使用,但一重启,三个灯还是闪,机器自动进入屏幕检测。在重启一样,要冷机后,正常,以为键盘问题,取了键盘,上外接的键盘一样。看板子上,干净的。把NB散热处理过,一样。是不是NB有点虚焊

网友:
机器自动进入屏幕检测,是什么状态,显示什么意思

网友:
屏幕检测,就是DELL 带的一个屏检测软件,就跟亮点检测软件一样

网友:
顶下,加焊NB,一样

网友:
EC这边的问题吧。。

网友:
顶起来,不要掉了

网友:
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蓝屏的话你排除了软件问题没有啊

网友:
看看灯连到什么位置
会不会是ec问题

网友:
考虑换个BIOS吧。。应该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