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479座子老是焊不上,有什么办法呢

楼主(2011-03-14):
笔记本479座子老是焊不上,有什么办法呢.
焊上拆开后发现就几个点焊上了,其它的都焊不上,估计是悬空了.

网友:
是不是板变形了啊?

网友:
主板没变形的话,在做的时候加一个大洋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没有变形,跟飞机场一样

网友:
加焊时间长点吧,没有关系了 ,实在不行加铜币。。。。

网友:
CUP座不好做,很容易虚焊,助焊膏不能太多!

网友:
恩,可以做久点,因为不会爆座子。加个硬币吧

网友:
在主板上面涂一层锡浆就很好做啦,做了好多都可以的。

网友:
就加座子上呗,不用担心会空焊,我试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摆在座子的哪个位置呢?中间有孔那里?

网友:
AB胶粘上去

网友:
路过。路过

学修本 -10

网友:
采用下加热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掌握好温度和时间,变形了就报废了

网友:
焊不上悬空,cup底座上加重物。

网友:
把座子有锡珠的那一面用刀片割一下,尽量使其锡珠要比座子高,就不会空焊了!

网友:
BGA机太差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怎么涂  能给详细说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加个硬币在上面会不会硬币温度过高把座子烫化啊

网友:
楼主回复压东西的朋友 。有人焊成功过座子吗?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随口回。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就放中间啊,不然放哪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