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3-14):
今天收到一台万利达上网本,按开关可以把屏点亮,但是一出先LOGO画面后3到4秒就黑屏了,外接有显示,外接可以进系统。我又试验了几下,每次都是开机过几秒就黑屏,这台电脑的CPU是凌动N270的CPU,集成显卡,不知道哪么做了,请各位同行帮忙,(这台机还是第一次坏,以前没有修过,我也没有做过北桥,)

网友:
那就做个北桥看看!

网友:
进BIOS会不会黑,不会就换个系统试试呀

网友:
cpu空焊了。加焊就好了。这是通病

网友:
我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做北桥吧。。。。

网友:
外接不三四秒不会黑吗?这样也不排除灯管

网友:
灯管     屏电路、还有就是主板上给屏供电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