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修好一块杰威的AM2的板子,大家来分析一下

楼主(2011-03-14):
     昨天下午,同行送修一块AM2的主板,说不过内存,我上卡子,跑C1,测量一下内存供电,1.8伏主供电,0.9伏基准供电都正常,120脚,3.3伏正常,119脚1.1伏,不正常,好,找到毛病了,下面就开始了曲折的跑线维修过程,

从时钟芯片的系统总线脚往回跑,在南桥附近找到了上拉电阻,拆下来量,222的电阻,正常,换一个电压还是低,看来不是上啦电阻的事,那只有一个一个的排除了,拆掉去时钟芯片的线上的电阻,电压没上来,但是不复位了,虽然电压低点,但总线还是管用的喔,只是不过内存,拆掉F72569芯片,不开机了,看来这是个开机芯片,
强送电吧,电压上来了,3.3伏,系统管理总线的两个电压都正常了,
这个芯片坏了,料板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怎么办那?既然总线工作,就是电压低,不过内存,我想调整一下上拉电阻的阻值,提高电压,先焊上芯片,奇迹出现了,开机,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正常了

划红线的地方,是系统管理总线到的地方,板子修好了,把F72569芯片吹下来,又焊上去,电压就上来了,老师分析一下吧,
是芯片虚焊了,当时没看出来,还是板子受潮了。

网友:
楼主最初会不会是虚焊啊

网友:
奇怪啦!数据  时钟电压低不外乎两样    上拉电阻开路 就是后方短路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可能不稳定。 既然你已经查到稳定了。 建议你把它换掉,  那个芯片应该是管开机和上电的。
类似于W83303AG W83303AD V星的专用芯片。 说的不对的不要给我扔黑砖就好

网友:
估计还是芯片虚焊的多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觉得坏的可能小,虚焊的概率大

网友:
应该是芯片不良,而不是虚焊。F72569是K8、AM2架构的ACPI控制芯片。就算SDA、SCL虚焊,也不会拉低电压。当然到底还能用多久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很正常,我前几天刚开始测到时钟的晶振的一端对地2欧,无电压输出。。。拆下来找个比较接近的型号试试发现不行,没办法,只好把它装回去。却发现不短了,阻值正常了,电压也正常了,时钟、复位顺利产生了。。。跑马一直跑过。。。

网友:
有些现象真是不好解释呀!修好了就行,观察观察,也许最终能发现点线索.

网友(2015-09-30):
有可能针脚腐蚀导致电压拉低了

网友:
最好换一个啊   不然返修

网友:
这个可能属于通病了。虚焊吧,

网友:
建议这里更换F72569芯片,防止以后本身再次出现不良情况影响主板开机触发。

网友:
虚焊了吧   脚位腐蚀了!

网友:
还是建议更换好,毕竟安全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