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一个电源的非技术问题!~~

楼主(2011-03-14):
大家都知道现在新主板电源接囗都是24针的了,,可原来的老电源(20针的)照样能接上用,,我想请教一下,如果在20针的电源上再焊上那个4针,这样用,有意义么???也就是后四针是独立的还是和前面的12V通向一个地方???

网友:
完全没意义,

网友:
只要电源功率足够.那4个口可以不接,如果电源功率不够,接上去也没有用

网友:
我是初学者 我觉得加条转换线可以  前提是你电源要功率足够

网友:
我觉得没有意义

网友:
那是给独立显卡用的
主要还是看电源功率
而且市面上有20转24针的插头。。。你不需要焊

网友:
接口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电源本身的功率要足够大!

网友:
本来也是同一处接出来的的只不过减小了引线电阻和接触电阻,当原电源功率充足时无需加转接线。

网友(点评):
这句最对,一些主板耗电大,有些电源引出线细,加上那四根可以分流。

网友:
现在市面上好多的假冒24针电源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根本没有两路12V输出,也就是INTEL提出的ATX电源2.0标准。

网友:
新主板要求的功率大,所以要求电源功率也要大

网友:
我拆开电源,看到里面的12V都是接在一起的,不知是如何双12V输出?
这样和20转24V有什么差别?可能可以分流一下而已。

网友:
感觉没有意义。。

网友:
我认为哪是回路取样,保护电路,且有多相补充作用

网友:
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