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定位技巧及方法

楼主(2011-03-14):
       显卡维修,都要碰到显存数据位排布定位的问题,尤其是新手。早期的TSOP显存一般用短路法,到了DDR2以后的BGA显存,就感到困难了,于是就采用割线法。二者原理是一样的。但是这种方法本人以为不是最好的,短路法在运行软件时要一直短路,一只手不得解放,还要打键盘,十分别扭。割线法就更不用说了,PCB板上布线精密,割、补都不容易,耗时不说,还留下一个个难看的疤痕。最主要的是都要做几次才能确定一个显存的脚位图。
      其实不管几代的显存,也不管何种封装形式,都可以用一种很简便的法子来定位,而且还不留痕迹,那就是拆电阻法。这种方法网上早就有人介绍过,为何鲜有人用?不得其解。在此不妨借花献佛。
      显存都有一个参考电压VREF,是显存工作的必须条件,此电压为0时整片显存都不工作,软件检测全部出错。这个电压是从显存供电处,用两只电阻串联分压得来的,要快速找到这俩电阻也很简单,显存边上或背面阻值比较大的就是,如果电阻上没有标识,那也好办,只要量与显存电感相通的电阻,其另一头又接一支电阻到地的就是。找到后拆去上电阻(就是接显存电源的)便可。拆电阻也有技巧,不要将其拆下,只需移开一个头,让电阻仍留在卡上,这样不易丢失小电阻,恢复时也方便。用风枪小嘴几秒钟就能搞定。
     本人用此法几年,倍感方便有效。缺憾有两点,一个是有的卡(DDR2),二片显存用一组分压电路,不好区分,那可以用其他办法补充。DDR3以后不会有这种情况。再一个是整片显存全报错,屏上可能花得比较厉害,看不清,这个可以将软件命令做下批处理来解决,一键搞定,然后换好卡看结果就得。

 会员8473552元2022-11-10 22:52

网友:
       还要补充一点,有的卡,特别是中高端的卡,每一片显存有两组参考电压,也就是说有两组分压电路,这两组所用的阻容一样。分别接显存上的两个VREF脚(对照显存脚位图)。这时也只需要对任何一组分压电路下手即可。只要有一路VREF=0,显存就罢工啦。

网友:
正在修花屏的显卡。这种看显存的方法很好,不过有点迷惑的是拆哪几个电阻,只有多修来自己涨经验了,

网友:
就是找这个电阻有点难

网友:
其实已不难找啊,这几个电阻一般都在显存的两边或后面,我在用这种方法啊。

网友(点评):
谁用谁知道。要是这个电阻还难找,那可就没办法说了

网友:
要是有个相片看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用,每个卡位置都不一样的。
       其实很简单,显存周边和其背面的电阻没几个,万用表二极管档,一头接显存供电的电感,一头在每个电阻上碰一下,会叫的,且为0,就看该电阻另一头是否与一个电阻和小电容相连,该第二个电阻和小电容的另外一头都是接地的。是的话,那么第一个电阻就是我们要找的,将它一头断开即可。
        切记这几个电阻电容都一定在显存的周边或背面,不会跑远的。

网友:
切记这几个电阻电容都一定在显存的周边或背面,不会跑远的。

网友:
要是正好碰到了坏的显存,那花得不是更严重了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样才能判断是否是该显存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拜托仔细看贴,不要张冠李戴好不好? 这个方法是用来判断显存数据位的分布,不是检测花屏故障的,那个要用别的软件来检测。搞维修最忌粗心大意,整个搞拧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怎么辨别显存的排列顺序么?在下新手,很多不懂,还请大侠们多多指教,说错的地方多多包涵

网友(点评):
是用来辨别某个显存的数据位排列的。只是在遇到特殊的卡或是心里没底时才用。而且如果一卡有4片显存,顶多做两个就全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拆电阻就是让某个显存不工作,这时再用软件检测,就会发现这片显存的数据位全都报错,以此来确认其的排布。其实也不必每次都做,只是遇上比较少见的,或是心里没底的才去做实验。一张卡上如4片显存,顶多做两次就全都明白了。

网友:
很好的办法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阻的阻力值大约是多少,我昨晚有个7600的卡
测完显示    24 24 24 24 。。。。。。。。。。。。31 31 31 31
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是那们显存
我测到两个300多的阻  断开后没反映
可以加我QQ 交流下吗?   605759036

网友:
呵呵  LZ的表达能力很强  其实我早就有提出来过这方法但是我表达的没有那么好,这方法很实用,可以快速和方便的来确定是那个显存报错!对修显卡花屏的问题能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LZ留个QQ给我一起探讨,我维修显卡6年了

网友(点评):
条条道路通罗马,四海之内皆朋友。很高兴认识你。QQ:516802316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加了 你确定下

网友(点评):
我怎么加不上你的QQ?是376494575?要问你的工号

网友:
我工号是050081

网友:
谢谢LZ的经验 很有用

网友:
高明,不过还是得去慢慢试一下怎么确定哪个电阻!

网友:
这个办法太好了 学习啦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但还是有点模糊,我用那个从论坛里下载的那个R软件测A卡测不了,能说说么?

网友(点评):
R软件有很多种,不是一个能通吃的,要看卡的型号来定。你好像加我QQ了?那就QQ上谈

网友:
看懂了。太高了。早知道的我就可以救活好多显卡了,不过现在知道也不迟,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怪我。乡亲们,我来迟了。我总以为,我都用了几年了,难道别人还不知道,干嘛还要我来鹦鹉学舌?看来主观主义要不得,害死人啊。

网友:
没有事。我现在知道也不迟啊。我现在学主板了,如果你懂的话就教教我啊,嘿嘿

网友(点评):
主板我不大搞,实在没时间了。其他同事搞。显卡软件硬件都得来,怪问题还来得个多,如同下棋,容易上手,下的好却不易。主板元件多,修理时拆装麻烦,要求电路基础知识要好。教材很多很详细,容易理清思路。

网友:
那我就问你显卡问题。还有点不太懂,等我 有问题就问你啊

网友:
问他显卡问题肯定能给你解答得很清楚 很详细 呵呵!!

网友(点评):
不敢,我也在不断学习研究中啊

网友:
楼主。我加你QQ了。332754782 。我也刚学维修没多久。也没上过学。大部分都是在维修店里面学习。而且他们也不怎么教你啊。我自己光看也看不懂。我们这修显卡。不亮啊。花屏啊都是上BGA直接加焊。我上次加焊显卡。结果。焊完之后插电脑都不开机。后来量大芯片短路 了。楼主能跟我讲讲吗?基础啥的。谢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正在学习中。。。

网友:
看似简单,其实复杂.楼主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每一片显存的基准电压都 有一个分压电路?

网友:
如果无测试软件,你会如何做呢?

网友(点评):
没有测试软件,那就先去找软件。否则你就是知道了显存的数据位排列也没意义。

网友:
经验贴,留名,备查。

网友:
支持支持,我找了几个DDR2来看看,很多都一组公用VREF的,DDR3的都是单独使用的。很多都是电阻分压的。DDR2显卡一般都好定位,所以也不怕。

网友(点评):
DDR2用的显存颗粒多,数据位排列有交叉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面已经说过,早先的DDR显存和DDR2显存,用的颗粒数比较多,有的是2片共用一组分压电路。DDR3以后都是一片显存用一个分压电路。到现在的中高端卡,好像就有两组分压电路了。就是说,原来的卡,显存上的两个VREF脚位是接一起的,用一组;现在不接一块了,用两组了。这两组分压电路是一样的,只要有一个VREF=0,显存就不工作。
     DDR4和DDR3没有大的区别,但是DDR5的脚位更多。目前已经进入DDR5时代。不过还没见到它的脚位图。还没有做过实验。
     这个方法我叫它拆电阻法,其实只要知道显存的工作条件,要它不工作,全部报错,还有其它多种手段。就拿VREF=0的条件来说,断开上电阻也行,短路分压电路的下电阻也行。人是活的,方法也是灵活多样的,随各人高兴,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DDR2的我一般按照TSOP的定位图基本准确,DDR3的如果遇到像3650以上的卡,无测试软件你的方法就好用了。

网友(点评):
真的,我不明白没有测试软件你怎么定位?你要3650的测试软件RV635吗?

网友:
不明白你们说的什么     哎  俺要多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
能定位到哪个显存坏了,但不能知道是AXX或CXX,我觉得N卡的7300花屏不用软件定位也能大体知道是A区还是C区,DOS下字符变乱码,A区可能性高,而且大于16位坏,而且是前两个显存可能性更大,花屏能进系统,大多是C区坏的。ATI的就比较难看得出,但也差不多。DOS或2D大多都调用A区,而且不跑3D时C区的错误都能忽略只花不死机,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
总觉得发回复怪怪的,回了看不到的,是不是论坛被人攻击了。

网友:
在楼主的耐心教导下我学会了这种方法,有时间我我可以把我的案例做成教程这样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11期荣生
的帖子
哈哈,你说话真有意思,此法高,不过植球很麻烦的

网友:
正在学习修显卡 谢谢了

网友:
你的贴成了交友贴了

网友:
大起大落5
的帖子
呵呵 这问题问得???

网友:
各位大哥朋友,麻烦加下小弟QQ四六六九六二四四九,教导下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得学习学习下

网友(2014-07-23):
以前都是割数据线,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2017-07-04):
这个一定要顶就是现在测试软件更新太慢,还没购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