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i945lm反复重启

楼主(2011-03-14):
中凌zx-i945lm 开机反复重启,有时几秒中就重启,有时两三分钟。bios 刷了。CPU座有点虚汗,加焊后故障依旧,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若果没有什么发热厉害的试把io换下.......

网友:
先检查下别的硬件 看看是不是其他硬件导致的重启(重新勾下硬盘的系统试下)  或者把COMS电池下了 清下COMS电池后在点  先别上电池哦

网友:
要是换IO的话就先将IO先吹下  在换IO

网友:
检测下开机电路看看!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啊

网友:
先短接绿线,强化启动看电脑可不可以正常使用,如果可以,那就是开机电路是事了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