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I845GE-RZ 台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3-14):
技嘉 8I845GE-RZ 台板不开机维修
技嘉 8I845GE-RZ 台板不开机维修
    老板朋友拿来一台式主机,故障现象为不开机,主板是技嘉GIGABYTE 8I845GE-RZ
插电源按开机键无反应,量电源5VSB正常,开机键电压5V正常,先从小查起,先CLR_CMOS放下电,还是一样,顺便量了下电池3V正常,扣下电池,量了下CMOS供电,发现不对了,只有0.6V左右的电压,量了下晶振,电压和压差也不正常,下板子。
插上电源量CMOS供电,发现3VDUAL对地短路(直接为0欧)
    3VDUAL5VDUAL输入后产生,Q925PIN输入只有1.5V

      5VDUALQ953PIN输出,测Q951PIN,2PIN电压输入正常,只有3PIN只输出了1.5V
   肯定是因为3VDUAL短路把这地方给拉低了,卸下Q92后,5VDUAL电压正常,3VDUAL还是对地短路,那么就要看这个3VDUAL去哪里了,先排除接地电容。
    开始烧,接可调电源1.5V3VDUAL,电流到了1.2A,电压被拉到了0.4V,用手去摸其它的电容电阻和芯片,当摸到南桥的时候发现温度有点高了,断电,打了下南桥周围的电容,几乎全短路。南桥?
   下南桥?不会吧,没办法,老板朋友的板子修吧。
    下了南桥,3VDUAL对地阻止正常,换南桥吧。
    从旧板上拆了个DB南桥,植好株,上上去,再打3VDUAL对地阻止正常,插电源,3VDUAL电压出来了。
    插检测卡,开机,正常跑码26,接显示器,显示了,到此修复完毕,装机。
换好后的南桥。

网友:
刚开始南桥发热吗?  技嘉845系列的主板 南桥的U座 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应该能直接摸的到温度就直接取下南桥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南桥不热,5VSB转5VDUAL,和5VDUAL转3VDUAL的管子发烫,卸了管子再烧南桥才发热

网友:
这个块无1.5输出南桥也会慢慢发热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啦    就是不知道   一  开始  你有没有短接一下电源试试了没   ?短接 南桥 可能就会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