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频繁重启``

楼主(2011-03-14):
  开机后用一段时间,无规律自动重启。。
排除病毒,内存,和温度。。。
    还有什么情况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主板电容是否鼓包

网友:
1.电源是引起系统自动重启的最大嫌疑之一
2.内存出现问题也会导致系统重启
3.电网电压起伏过大也会导致系统重启
4.电源插座接触不良
5.系统运行时的温度过高
6.硬件的兼容问题
7。病毒所致

网友:
我赞同楼上说的,你先检查一下,一个个的排除啊,维修只能做排除了,不然就?你那个是台式机器吧,也不说是什么机器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有时候CPU 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个换个电源试下吧

网友:
  呵呵,,我换了内存好了!!!

网友:
电源的可能行很大  内存也有把

网友:
原来跟内存有关。

网友(2011-04-16):
我见过重启的 换电源解决的 这两天 我自己的电脑也一直 出毛病,头两天  是内存坏了 今天 他自己 有莫名其妙的 关机了 估计是我的电源线的事

网友:
很有启发,学无止境

网友:
学习了。。。呵呵!
   你都没说你那是什么机器的呢。是台式的还是笔记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是最大的嫌疑,重点看散热方面

网友:
电容怀孕,电压不足,电源这都是常见的 ,

网友(2011-06-23):
测试内存和硬盘、、、、如果还是重启的话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电源,还有就是CPU座轻微虚焊,或者CPU轻微损坏坏。

网友:
哈哈,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联想f41,开机排线没装好,被压倒了,开机后一切正常,动一下就重启,找了n个地方没找到原因,后来发现排线没装啊,搞搞开机排线试试

网友B:
除了三楼说的,我还碰到过CPU和底座接触不良也出现此种问题

网友:
无规律自动重启,主要考虑散热问题,先检查温度,如果CPU温度过高,可以换个好的CPU风扇试试,不行的话换CPU试试,最后考虑主板I/O和南桥。

网友:
着重查一下内存吧。用GHOST系统盘里呆的windows内存测试软件(一些光盘带)

网友:
一个好电源是机器稳定和长寿的关键,许多人装电脑却不重视电源,假廉电源满天飞。

网友:
内存的故障,3楼讲的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
那就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