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打印口并口,插外设电脑蓝屏死机

楼主(2011-03-14):
winfast 主板,打印口一连接外设电脑就死机蓝屏,怎么回事,还有一个是并口不能用,测电压,阻值都正常。。。什么情况,芯片坏啦、??
电脑蓝屏

网友:
是不是打印口有问题

网友:
打印机换别的电脑上能正常用不?
如果打印机正常 可能是主板I/O芯片的问题 不行就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