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8G U盘懂U盘的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1-03-14):
正常的一个电影在U盘里播放提示文件无效,再复制到外边来也是不行。之前在电脑里播放正常。
别的格式文件都变乱码了。
格了以后也这样。

网友:
看一下主控,然后重新量产。有可能你这个是扩容盘或者用的是黑片。

网友:
用量产工具
提示:下载扫描代码失败

网友:
对,量产一下就好了,试试吧,工具要找对哦,找不对量产工具有可能会量坏的

网友:
水货U盘吧,估计扩容的,量产到实际容量吧

网友:
你买到 水货的了   实际容量没有8g的  估计也就2g或4g  超过了 2g或4g的文件  就会出现乱码

网友:
扩容盘的可能性很大~量产回真实容量吧,前几天弄了个16G,真实是4G,还有一半坏块,能用的只有2G...

网友:
重新量产下好了、要不就是虚焊了加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热风枪
小吹下看有效果没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量产完的实际容量只有32M!
- -!
SONY不做U盘的,市面上的都是假的!

网友:
用这两个软件检测一下你的U盘吧。
ChipGenius  用来检测U盘主控芯片的
115下载:http://u.115.com/file/f2a151fa52

MyDiskTest  用来检测U盘是否被扩容和速度的。
115下载:http://u.115.com/file/f21fac8f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