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电脑 ,主板是精英代工 661GX-M7 异常报警,但主板已经亮,求助各位

楼主(2011-03-14):
一台方正电脑,主板是精英代工的661GX-M7,发现内存电源管坏,换了2个后,跑码到26,报警,响声就像是键盘被长按下去时出现的声音,上显示器,主板已经亮了,用键盘设置BIOS,也一切正常,键盘并没有问题,不知何故,请论坛兄弟帮忙!   谢谢

网友:
把那个小喇叭去了。

网友:
呵呵,楼上正解,能正常用就OK了

网友:
能用就行了,别考滤太多,能收到维修费就OK

网友:
开机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报错的啊?

网友:
呵呵,没有错误了,跑码跑到了 26

网友:
26后有妹显示,显示就OK了。没显示继续查查管子

网友:
呵呵,再报警就把喇叭去掉好了,呵呵

网友:
把那个讨厌的喇叭拔掉 收钱 走人 呵呵

网友:
换过CPU风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