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31的开机芯片 WPCE775的工作条件是那些?

楼主(2011-03-14):
这个芯片修得比较少,查了论坛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现在芯片的供电都正常,32.768波形正常,按开关NBSWON#有跳变,就是不知道下一步是如何工作的?修过的师傅们指点一下这个芯片工作时序

附上图纸如下

网友:
已经修复了,进水的机子修了一个上午总算搞定了,故障一个接一个,开始没有待机,发现有待机芯片有很小的断线查了好久才发现最后飞线解决,补好后待机修复,接着不触发,查出SB一个0欧姆电阻R355损坏,更换后可以开机了,该机待机电流0.06,感觉有点大,开机电流跳变很小0.5几到0.6几就亮了,开始以为不跑码,测BIOS有波形跳变,插屏亮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