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1-03-14):
AMD CPU SB700南桥 1091IO 机器能上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电流上到1.4几。又掉到0.9这样反复反复,测得LPC没有动作一个高电平都没有,有点怪摸不着头了,供电都有,IO。SB换了也是一样,不知道还需要什么条件LPC才能正常,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刷bios就行了

网友:
供电时钟等都正常再测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