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网桥坏了,会出现什么故障啊

楼主(2011-03-14):
有哪位兄弟知道的帮下忙啊,还有怎么测量是不是网桥坏了
笔记本

网友:
会影响不触发。掉电。上不了网,bga型的不好测只能打旁边电容有没有短路。不像有引脚的能打数据线

网友:
一般网卡可以认到但上不了网的,不影响开机的。

网友:
南桥所有设备都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没联接,接上网线没反应。

网友:
板修不好
的帖子
谢谢兄弟啊

网友:
没有数据包 它是个线圈 量一下是不是通的

网友:
除上不得网好像没有什么别的麻烦呢。

网友:
坏了可能也会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