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MS-7G和MS-7能互相代换吗

楼主(2011-03-14):
谁知道MS-7G和MS-7能互相代换吗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网友:
最好找个原行号

网友:
有PDF的话就找个来对照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应该不行,保险起见:PDF对比下

网友:
可以代换的,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有铅一个是无铅的

网友:
就是没有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