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楼主(2011-03-14):
显卡能亮进不了系统该怎么搞下

网友:
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我感觉可以测试一下显存

网友:
你们QQ多少?交流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QQ376494575  可能你加不了我。你把QQ留给我

网友:
272196339  那你加我把 怎么搜索的时候你号没显示啊 教下我

网友:
我有个建议是不是可以建一个显卡维修群方便交流

网友:
电压如果正常,可以刷改BIOS降频

网友:
供电不良啊

网友:
排除你的主板内存问题一般还是显存问题

网友:
那你们搞个交流的群把,我也假如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