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2白屏

楼主(2011-03-14):
接机黑屏无显示 做显卡后 出现白屏重做显卡后故障如初请大侠帮忙呀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还是显卡没做好,或者显卡坏了

网友:
是不是显存出问题了,遇到过

网友:
换个升级版的8400吧,看拖焊锡的时候有没有把身边的电阻搞掉了。屏接口那边的屏线有生锈的可能,俺刚修一台462A,多屏,换显卡后花屏拆看屏接口那边生铜锈了,刮干净ok

网友:
都试过了 芯片也换过了,没有掉点掉件接口完好,用示波器查屏线接口第27  29脚信号断断续续的其他脚正常。

网友:
板子掉了东西了

网友:
有可能是掉东西了。

网友:
和好的显卡对照过了没有掉东西

网友:
看一下屏供电的电压有没有啊

网友:
测一下屏线接口的各电压。

网友:
显卡线路有问题,最好打下阻抗

网友:
是不是显存

网友:
屏的供电3。3V有没查啊

网友:
这个是显卡故障了

网友:
显示卡的问题。作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