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2vle-rh点不亮

楼主(2011-03-14):
网卡周围贴片电容对地阻值为0

电源插槽旁边的一个八脚元件,点过开机开关之后就开始发烫!

请教高手该怎么修?
开机CPU风扇也不转,诊断卡灯也不亮!

网友:
先把网卡拆了看看。。

网友(点评):
这个网卡是BGA焊的,怕拆下来焊不上去呀

网友:
吹网卡,取电容。看还烫不。哪里发烫取那里。。。

网友:
是不是3.3vsb短路了

网友:
但是网卡的可能性大啊。。拆了焊不上去就用独立的

网友(点评):
嗯,决定了,明天找不到好的办法就把它拆了试试

网友:
网卡坏了。拆了,然后再测。

网友:
打一下PCIA14脚 的阻值

网友:
是的,先拆掉网卡,昨天刚收到消息,技嘉有一大批板子,包括服务器板子都是这种问题,一接网卡就掉线,起不来,折掉用独立才行

网友:
没有BGA的话就用独立的,哪里发烫就拆哪里

网友:
我认为  还是先拆网卡在量一下   PCI14脚的对地阻值      在接电源看看别的是否短路继续修   。。

网友:
干掉网卡`看看

网友:
-----------这个八只脚的是U58,6506的料件吧?这个IC由1pin 5VSB供电,2PIN 输出3VDUAL。看看3VDUAL有没有短路。 然后在继续维修

网友:
可能是网卡坏了
那个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修复要回哦学习中

网友:
高手啊 高手

网友:
先拆网上,再测南桥,网上短路有可能导致点不亮,我遇到过它导致不过内存的

网友:
裸机 对地阻值测量3VSB是否对地短路了,  PCI A14脚, 网卡,南桥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