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我下载附件老打不开,说什么损坏了

楼主(2011-03-14):
我下载附件老打不开,说什么损坏了,文件大小只得0,郁闷,如果是电脑问题,我也换过几台了,也是一样,以前说是服务器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弄好吗?

原来是是浏览器的问题,我以前用的世界之窗的浏览器,没有问题,现在就出问题了,刚才用IE7试了可以了。

网友:
服务器已经正常,另外,服务器不正常时候的表现是下载的附件大小为0,不是你的这种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载时候很快,符件本来有1.7M,但只得,会不会是我的帐号问题呀,我在公司电脑如此,回家用的电脑也是如此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是你系统问题,二是你下载工具有问题,想这样问题好多,大部分都是下载工具有问题。你是用什么下载

网友:
肯定不是帐号的问题。应该是网络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迅雷也试过,IE也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