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一体机 商禧 L3600 维修全过程!!

楼主(2011-03-14):
  昨天接客户送来修的一个 一体机   之前是在别人家  没修好  。送我这来这个是19V 的 电流   我插上电流表  待机电压为0.15A   。。在笔记本上面这个待机是不正常的。 可是对于一体机这个  可能 算是  正常的 。我就先查了  5V  3,3V    都正常  进过跑线路 我看到了  5V  直接去了  9202    这个电源管路  芯片  。。
         这个机器 北桥  南桥  CPU  底座    IO     都是本人焊过    从板面上面看  这个机器是前一个维修者是用 的高温的BGA     哈哈 9202   输出只有0.33    这个电压是去内存    和显卡 外围电路的    这个电压 一看就是不对的。这个时候我想到了  待机这么高 。我想是不是  5V  有点小短路啊  因为5V  3.3 V  都是从EC   发出来的。我开始怀疑了EC   这个EC 是8712F-S     我在从的 之下我换个一个   可是涛声依旧。。。  此时我拿起万用表  查了北桥。一量  北桥背上的 电容  001  001    001   哈哈  问题来了    这个是915GM   d电容对地  是089  左右才算是  正常。。。我把北桥取下  差电流表  此时待机任然是0.15   A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原来一体机带机 就是这么高    。。我把北桥植株  从新做个上去   电压 都出来了  内存  1.8   CPU   1.2    都正常了   有点头绪了   此机没有PCI-E   没有PCI MIN      没有  打印机口      诊断卡没地方插   只好凭经验了  电流跑了一步跑到1.05  掉电从起    经验告诉我  内存 没过   。。。换个内存  。。加焊了北桥。。。鼓掌依旧。。。头疼。。  。。我想可能是前一位是高温BGA   温度 没有控制好  把北桥做死了       我去找个一个  915gM     上去   家电     终于看到曙光了     此机维修结束。。。。。。。。。。。。。。。。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大师级别的吧!

网友:
别人修过的机器成功率低

网友:
这家伙太喜剧了~~!哈哈

网友:
你都量到北桥短路了,重新植珠就不短路了?一开始也不考虑换一个?这个思路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行家维修吧。看的标志有点像。人家不是都说了嘛。把北桥摘了还是一样。最后判断是北桥坏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机子,电容鼓包,全换OK

网友:
可以接LPC接口检测,

网友:
,学习了,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