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后台无法启用!~

楼主(2011-03-14):
唉丫丫,想问下各位,打印机无法自动启动后台,怎么搞搞的?
不知道是中毒了还是怎么滴,打印机后台不是不能开启,就是需要手动开启,到服务项里面去看都是自动,正常的,求正解!~
打印机

网友:
还真没碰过
查看下系统日志吧
有不能启动的服务 日志里应该有错误提示

网友:
是不是中了KIDO

网友:
咱也是在学习中 !!

网友:
有的机子C盘空间中垃圾太多,是造成后台打印不成功的原因,清理一下C盘

网友:
不是的,如果后台没开启,打印机是没的,包括系统默认的“Microsoft XPS Document Writer”这个打印机也是看不到的,需要手动开启打印机后台,但是到了系统服务里面看到“Print Spooler”是自动开启的。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A:
驱动版本是否正确?

网友B:
重装下驱动看看

网友:
路过一下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