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没有待机电流——不触发 一例

楼主(2011-03-14):
故障:没有待机电流,不触发

机型:LA-4221P

目测主板,无明显故障。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仁宝的板子,修的最多的就是点火电路了。实测3V 5V电感确实没有电压。打开图纸查条件:

VIN 18.5已正常送到.那么保护隔离基本没有问题了。在测4LDO没有电压.查开启脚
4PIN没有电压,那么问题就在这了。

4EN——LDO PD4PR9 PR10产生VS

实测PD4 2PIN18.5 电压1脚只有0.9V,显然这是不正常的,二极管比较特殊,找到仁宝料板在相同电路中拆得装上, 3VALWP 5VALWP 均正常产生,顺利触发亮机。

网友:
这论坛到处都是精华!

网友:
图中的PD4、PD5是快速开关二极管

网友:
高。一下子就找到故障所在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看你的文章,以前看不懂,在基地和红喜老师学了笔记本 ,现在能看懂你的帖子了,你年龄不大,技术不是一般的高呀

网友(点评):
小子,踩我是吧。。。

网友(2011-04-17):
我修过一个机器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点火电路还是要好好研究研究啊

网友:
很经典的点火回路维修教程啊

网友:
獲益良多。。。。感恩

网友:
你是什么判断一定是PD4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