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 看看 这个屏 是 什么地方 坏了??

楼主(2011-03-14):
这个屏的左下角 被高温(1000度)烤过,,,现在变成 这个样子了  其他显示都正常! 就是 不知道 这个角 是 什么地方 坏了 ,是 液晶屏 还是 背光板 还是 什么地方 ??
第一张图 是 把桌面 全部调成黑色 比较明显

第二张图  是 正常的时候 的效果 不怎么明显

网友:
偏光板变形了吧,只有换了

网友:
变形引起的吧?
以前也拿到过这类的,
但是没有你这么严重,
后来,反方向稍微一点一点整平点,
就好多了

网友:
偏光板没换过,听说很难搞,不知道兄弟们怎么收费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 偏光板  是哪层???我有很多 17寸的 坏屏,,,里面 有么 ???麻烦了

网友:
这是烤坏了屏啊....最好不要自己换,你会后悔的

网友:
里面的液晶颗粒坏了吧····

网友:
1000度烤过????
可能吗?还能亮

网友:
可能不值得修理了

网友:
别修了,修报废了就麻烦了。

网友:
偏光不对了,,,换膜,,

网友:
楼主搞错没有啊?100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 瞬间 烤的 不是长时间停留

网友:
你是不是拿到太阳上面了???

网友:
换屏吧,几乎没有维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