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华硕M2n68一触即灭

楼主(2011-03-14):
一张华硕M2n68 大板,按开关一闪即灭,电源保护了,首先取下4P 12V,不会保护了,看来这儿出问题了,测量12V,没有短路。然后测量各组MOS管,发现有一组阻值有点过大。本来想拆下来再量,但听论里有人觉得可能是虑了,所以加焊了一下,问题解决了!
华硕

网友:
太过简单了吧,我指描述,很可能过程很精彩,你没写出来。。。。

网友:
但听论里有人觉得可能是虑了,什么虑了

网友:
楼上,楼主意思应该是是虚了,管子虚焊了~~~

网友:
这种现象好像不是很多吧 极少

网友:
这种现象真的很少见哦,增加经验了

网友:
有一块 经历 一样

网友:
管子虚了也能保护吗

网友:
怎么说得不怎么明白呢

网友:
怕我们学习,不敢吧,嘿嘿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这种虚焊保护的呢

网友:
楼主这样先易后难的方法倒是不错呀,我们一般都只加焊电源管理芯片之类的东西,还真没有想过加焊场管,一般怀疑就直接换了

网友:
我也是直接换

网友:
我以前也是直接换,想不到还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
我跟你一样的板一样的情况,MOS管个个都拆下来量都是好的,再装回去,状况还是一样,运气没你好啊

网友:
遇到过管子虚焊没有VCORE的,没遇到过会保护的.

网友:
最好还是一组一齐换掉好

网友:
h长见识了 你这是真的么 !!!!

网友:
虚了吧,也可能是性能不良引起的,建议换啦

网友(2011-04-19):
没遇到过管子虚焊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