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的现象和修复方法

楼主(2011-03-14):
硬盘坏道的现象和修复方法

  硬盘的坏道共分两种:逻辑坏道和物理坏道.逻辑坏道为软坏道,大多是软件的操作和使用不当造成的,可以用软件进行修复;物理坏道为真正的物理性坏道,它表明硬盘的表面磁道上产生了物理损伤,大都无法用软件进行修复,只能通过改变硬盘分区或扇区的使用情况来解决.
  明白了硬盘坏道的原理,再来看看硬盘坏道的一些现象.
  1.在你打开、运行或拷贝某一文件、程序时,硬盘的操作速度变慢,长时间反复读盘,然后出错,或Windows提示"无法读取或无法写入文件",严重时出现蓝屏等现象.
  2.硬盘读写的声音由原来的"嚓嚓"的摩擦声变为怪声.
  3.每次进入系统时都自动运行Scandisk进行硬盘扫描,或硬盘扫描时出现红色的"B"的标记.
  4.在排除病毒的情况下,电脑启动时无法从硬盘引导.自检时,屏幕提示"Hard disk drive failure"或"Hard drive controller failure"及类似信息.
  5.硬盘无法启动时,用软盘进行引导,出现"Sector not found"或"General error in reading drive C"等信息.还有就是可以转到硬盘所在盘符,但无法进入.
  6.格式化硬盘时,到某一进度停滞不前,最后报错退出.
  7.对硬盘用"Fdisk"命令进行分区时,到某一进度会反复进进退退,不能完成.
  首先,我们先确认硬盘的坏道是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方法很简单.在电脑刚刚启动时,按"F8"键,选择"Command Prompt only"进入DOS模式(操作系统必须为Win95/98,若为Win2000/XP请使用DOS启动盘),执行"scandisk x:"(X为盘符),Scandisk程序便会检查硬盘,对产生的逻辑坏道会自行弹出对话框,选择"Fix it"对逻辑坏道进行初级修复.如扫描程序在某一进度停滞不前,那么硬盘就有了物理坏道.
  对于已进行初步修复的仍有逻辑坏道的硬盘,正常启动后回到Windows下,进入"我的电脑"中选择有逻辑坏道的硬盘,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工具"→"开始检查"就弹出"磁盘扫描程序",选中"完全"并将"自动修复错误"打上勾(如图1),单击"开始",就开始对该分区进行扫描和修复.
  而对于有物理坏道的硬盘,上述方法就无能为力了,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硬盘还没过质保期,就去找销售商,让其想办法(别忘了带发票).但如果过了质保期或遇到了奸商,就只好自己想办法了,下面我就介绍一种用"PartitionMagic"(分区魔术师,以下简称PM)修复硬盘的方法.
    道理很简单,通过对硬盘的重新分区,隐藏有物理坏道的硬盘空间,对其实行隔离.具体的作法是:首先启动PM,选中"Operations"菜单下的"Check"命令,对硬盘进行直接扫描,标记坏簇后,选中"Operations"菜单下的 "Advanced"→"bad sector retset"最后把坏簇分成一个独立的分区,再通过"Hide partiton"命令将分区隐藏,至此大功告成.
  如果电脑启动时出现信息"TRACK 0 BAD,DISK UNUSABLE",那么修复起来就比较麻烦,因为此信息说明硬盘的零磁道损坏了,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就把硬盘作报废处理.但并非绝对不能修复,原理十分简单,只要用1扇区代替0扇区就行了.
  这次请"DiskMan"来帮助我们,下载后在纯DOS运行,在"硬盘"菜单中选中要修改的盘(一般为C盘),然后依次进入"工具"→"参数修改"→将"起始柱面"的值由"0"改为"1",确定后保存退出.就可以对硬盘进行重新分区了.
  如果出现问题后上述方法均不奏效,那只好使用终极大法--低级格式化.这是笔者最不推荐使用的一种方法,因为低格会重新划分磁道和扇区、标准地址信息、设置交叉因子等信息,会对硬盘造成剧烈磨损,对于已存在物理坏道的硬盘更是雪上加霜,且低格会将所有的数据清空,更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低格.常用的低格工具有DM万用版,LFORMAT等,均可在华军软件园下载.切记,低格后的硬盘一定要用 "FORMAT"进行高级格式化后才能使用.

网友:
很多地方见过,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买个专业的维修工具最好。效率源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