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D7575PS直接代换的IC(已解决)

楼主(2011-03-14):
修了个液晶显示器电源,电压高,短接817CN的34脚,电压无变化,怀疑LD7575PS挂掉,请问此IC可以直接用什么代换,谢谢!

感激5楼的hjq 兄弟!

网友:
奇怪的是开关电源已然有输出请大家一并帮帮忙

网友:
只能购买原型号。

网友:
你听下有打嗝声不?

网友:
203D6可以代换.建议先换光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不懂,什么叫打嗝声?你指开关变压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203D6可以直接代换吗?

网友:
看看LD7575的1脚电阻是100K的就可以直接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2个IC内部电路没资料查看,就第一脚名称不懂,7575第一脚接地的100K电阻,控制脉宽调制频率为200K左右,203D6第一脚为ADJ,好像是调节脚的意思,有点疑惑,可以直接代换吗?

网友:
万分感激,1脚果然是100K电阻,十分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耦是817CN我用817K换了,CN拆下来后检测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