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没有复位,具体是哪的问题呢?请各位说说?

楼主(2011-03-14):
这几天遇到几块是CPU座没有复位的板子,放BGA再烤过座子一样,换过I/O也一样,CPU复位的信号是北桥给的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呢?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你这是单桥的主板吧,是的话建议你烤一下桥看看!!

网友:
是全板无复位,还是只CPU没复位,如全板的话大多是南桥,只CPU大多是北桥,还有就是I/O或门电路

网友:
是不是北桥到CPU之间断线呢?打值试试

网友:
北桥吧,做北桥先试试吧,修板真难

网友:
如果是775的U,触针接触不好也比较常见的。

网友:
你先看下是全板无复位还是CPU无复位 ?
如果是全板无复位的话按供电,时钟往下检修。
如果是CPU无复位的话,那样就很复杂了。  细心。  不行就报废了,很难修

网友:
复位是南桥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