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3-14):
上图

弱弱的问一句:RUNON是几伏?可不可以飞线?现在没有电压,但是B+正常,电阻正常,
三极管正常,SUSP有5伏,请高手讲解一下,谢谢

客户要求换板子了!!

网友(点评):
如果你飞线的话肯定会烧一大串! 不是所有有电的地方都能飞线的

网友:
跟着查后面的线路啊!!1

网友:
后继没有短路+5V只有0.99V

网友:
SUSP有5伏,Q19导通,RUNON应该是0伏

网友:
查susp信号的来源,现在的话RUNON 肯定是OV

网友:
看下开机后SUSU是几伏,此信号开机后应该为0V

网友:
susp电压就不正常.

网友:
如果要输出5V,那么AO4422就的G极要高电平,是5V的!RUNON也就是5V,SUSP为底电平是正常,如果是高电平,就应跑线!

网友:
runon在开机之后应为高电平才能开启后边的电压呀,最少也应该是4.5以上的电压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只要SUSP电压为低电平的话,runon就是高电平了。

网友:
susp不正常,向前逆向寻找

网友:
问题就在这的,排除下~!

网友:
Q19导通,Q19的三脚是对地吗?如果是RUNON应该是0伏

网友:
这个线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DELL电路图,RUNON的电压应该是10.5V左右,顺便看看C136有没有问题。按下开机键后,要Q19导通,SUSP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我修过联想f40m也是这个图,runon必须高电平,susp低电平才行,查susp这个信号,开机后为低电平才行

网友:
开启信号跟时序有关,不能乱接。

网友:
查下SUSP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
客户要求换主板呢,主要客户有钱

网友:
有没有关于,susp的图,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