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a跑马EO

楼主(2011-03-14):
今个有一张昂达G31A775板子 修过的 拿来的症状是不跑吗 北桥修过的 我用BGA做了一下北桥 跑马了 却是98 96的嘛 内存不过 刷了一个bios 跑马EO 内存排阻正常 供电正常 CPU座子是穿孔的 没有做过CPU座子。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求思路!!!!!!如有原版的bios 求一个!!

网友:
昂达官网没有BIOS吗

网友:
到官网下BIOS刷一下,应该能解决

网友:
内存的频率是多大的?CPU是不是双核的?

网友:
G31的板要上800外屏的,U最好是E420以上的,要不会出现你那问题的

网友:
哦 谢谢我试试 还好是自己的 不然是客户的话  我早就还给他了 知道问题也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刷过两次 应该不是他的问题 是单核的

网友:
单核上G31好像支持的不是很好。。会挑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