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头不能显,但DVI能用,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2011-03-14):
修过好几块显卡都有VGA头不能显,但DVI能用,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飞线要不换个口

网友:
应该不是口的问题吧,飞线飞哪里?

网友:
我是矮板得显卡一直碰到这个问题  飞线应该是像转换头那样的飞到VGA接口就好了吧

网友:
你先打VGA的行场信号和三基色有没有出来啊。

网友:
一般就是核心问题。

网友:
再看看行场控制IC和IC旁边的33欧的电阻有没坏啊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场控制IC和IC旁边的33欧的电阻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