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的主机 开机之后画面报错 显示fatar error

楼主(2011-03-14):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华硕的主机 开机之后画面报错 显示fatar error !重启一下就可以进系统了 。但是只要一断电就还报错 bios刷了没有用 换了块新电池也没有用 coms只有时间可以保存 剩下的保存不 了 客户就快来拿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coms座子也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那在不插电源的情况下COMS跳冒电压正常吗,32K起振吗?

网友:
电压正常3.1v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
先换晶振  不行的换南桥

网友:
哪个地方的晶振?
多大的?

网友:
在BIOS里把错误提示按F1的选项关闭。

网友:
楼上,人家都说了,除了时间外其他东西都保存不了,设置这个F1不报错有什么用?
楼主还是先清洗南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