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自动上电过3S断电神马情况

楼主(2011-03-14):
标题所说的情况的,次主板没有4口CPU供电,神马情况,还有标有D1802和APM3055L的都是神马东西,用万用表怎么判定
三极管
二极管
稳压器的好快,此主板怎么修。。。。问题太多了
自动上电

网友:
你那是什么主板?

网友:
杂牌的, 断电后 紫5VSB有点压,power on上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