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0字节怎么办

楼主(2011-03-14):
如题 格式化也格不了

网友:
直接丢了把。

网友:
U盘能认盘,就是还有挽救的希望。在网上找个软件刷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相应的软件重新量产一下,或用修复软件修复一下看看!!!

网友(点评):
要是0字节的U盘里面有重要的数据怎么办?

网友:
下个软件修复一下

网友:
再买一个算了

网友:
先拆看你U盘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然后就找到这芯片的量产工具,能认到且能量产的,就好了!能认到不能量产,就是盘坏了,买个好的了!

网友:
先量产一下  要是不行就拆开 观察下里面是否出现虚焊 要是有虚焊就重新加点锡,那样就好了.要是还不好就是芯片问题了

网友:
量产试试看嘛!!!嘿嘿  不行就丢!!最快最简单

网友:
下个芯片检测精灵看看芯片型号    再在网上搜检测出来的芯片型号找对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
量产一下试试吧,不行的话就是存储片坏了,扔了吧

网友:
各位大侠,什么是量产工具呢?

网友:
       再PE下试试

网友:
给推荐个量产工具呗

网友:
重新加焊一下芯片试试,不行就刷BIOS

网友:
百度搜索 芯片精灵先检测下你的U盘是什么芯片的
在搜索这个芯片的量产工具
量产即可
如果不行就是flash虚焊

网友:
如有重要文件可以先修复或用量产软件备份一下数据!!!

网友:
下载一个U盘芯片检测工具  检测一下呗···

网友:
换到U盘对应的芯片量产工具,量产一下问题U盘.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一下,再用airenDOS分析芯片类型,U盘对应的芯片量产工具,量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