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不开机检修

楼主(2011-03-14):
联想F41不开机检修
此机器是二修机器,测待机3v 5v没有,电源管理芯片MAX8743上家有焊过,但不知道有没有换。开关没有3.3V高电平。只有维修3V 5V的电路了

MAX8743185V2019V17 135V5115V,这些电压正常,
ON3
2V,正常,ON5只有0.22V,些电压明显不正常。测3V5V的下管均有5V信号,说明些芯片是好的。现在就重点查5V的开启信号MAINON
查些信号的源头

此电路中,MAINPWON信号经过复合二极管PU17脚,在此电路中LM393的第56脚进行比较后发出信号,测第5脚电平为0V,不正常,只有这个电平高于第6脚的电平3.3V,才可以发出高电平。偶然发现PR18一端腐蚀了,拆掉,换一个700K左右的电阻,第5脚的电压为4.6V,正常了,此时MAX8743ON5的信号也为4.6V的高电平。但是还没有3V5V,考虑到3V的下管被人动过,把上下管一起换掉。3V5V出来了,接上触发天关,可以触发了。装CPU,内存,屏幕亮了,拷机正常。

网友:
  果然思路清晰!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啊

网友:
PD6复合二极管是反向的,PU1,7脚电压过不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不去,但是如果是低电平的会把MAINPWON信号拉低的

网友:
门电路,楼主思路清晰,维修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