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GF6110奇怪问题

楼主(2011-03-14):
该主板关机后,再次触发的时候就会掉电,必须把电源拔掉一会才能正常开机   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IO问题,本人刚修一个,

网友:
那我换个试试

网友:
看看CMOS电路正常不,电池有电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我换过了...

还是不行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我换过了...  还是不行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听几句就换啊,,,要查清楚IO有没坏关不关,先查查电路管子

网友:
走走线。。看看中间无件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