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C463M的快修过程

楼主(2011-03-14):
机子拿到手的时候 拔下电池和光驱 硬盘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47a好像有点高   按开机键电流表没有反应   于是拆机这次是真正的裸板待机电流还是0.047a按开机键一样没有反应 测开机键电压  居然有16v   供电芯片没有输出3v5v电压   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基本正常测公共点的驻地组阻值  对地短路  在测和各供电MOS管上管相连的的电容都对地短路   于是才用烧鸡法   电压调到1.7v烧鸡此时电流是0.9A 没有发现有发烫的地方    于是加大了电压调到了2.7v烧鸡此时电流是1.5A我马上就感觉那里有温度有一点点烧焦味   我摸到cpu的供电的上管相连的电容时手差点给我烫一个泡   我赶紧拔下电源   心想故障找到了   于是用疯抢一次取下了6个电容 在测主板  短路没有了   在测取下的来的电容   其中一个阻值只有0.02欧   到此故障排除    现在想想开机键16v的电压应该是接地那个脚上的   哈哈   失败!!

网友:
好名字,烧鸡法,呵呵,危险是危险了点,.思路却是真的不错

网友:
楼主还是高手呀

网友:
嘻嘻侥幸

网友:
主供电都短路了,待机电流还那么少?我见过的主供电短路,调到3V,都打表打得响了

网友:
烧鸡法  果然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想想开机键16v的电压应该是接地那个脚上的   哈哈   失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3199-1-1.html
这句话不太明白,能不能解译一下。16V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新手烧鸡法不敢吖!开始时要多少v呢?电流要多少A呢?指点下!

网友:
烧鸡法 ,有点危险,却很实用啊!

网友:
恩,不错,烧机大法,理论上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很有难度的

网友:
大多数时候是必须的焼的,你不焼它就找不到感觉叁!

网友:
这种方法还是少用的好呀

网友:
一次取下6个,是不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百呀

网友:
电击法对修笔记本主板短路很好用的

网友:
又时候大短是没有用的

网友:
呵呵,上面说的是,不过修好咯几就可以咯 办法本来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