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70

楼主(2011-03-14):
此机来时,闻到电源口有烧焦的味道,拆机发现电源口附近的USB口已烧坏,发现网卡也坏了,将网卡拿年掉,加电,待机下8734发烫,发现3.3V短路,后来用电流表烧,发现南桥也坏了,开始加到3V烧不出来,后来加到6V,才发现南桥发烫,更换后,加电,保护,将CPU拿下,上电,电流跑到0.7,3.3V电压一直往上升,到了3.6V的时候掉电了。发现还有一个小芯片发热,是给读卡器电的,拿下,上U,再加电,点亮,补充一下,8734也换了。仅供大家参考,请多加指教!!

网友:
烧得真多呀,呵呵

网友:
我在补充一下,声卡也坏了,机器上完以后才发现的,是ALC262,用ALC272代换也没好用,手头没有262,所以只能这样了。

网友:
看来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你用6V烧南桥。是不是高了,这样把好南桥也会烧坏把。你坏这么多,会不有的是你烧机的时候没注意烧坏些?一般是不高于原值烧机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