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L 开机logo变彩色,停住了。

楼主(2011-03-14):
电流都正常,关机重开,又好了。有一定的几率是logo彩色然后停住了。,有遇到过的说一下。

机器解决了。是音乐开关的问题。不是其他的问题。他的开机按钮没有3.3 我飞一条到音乐开关去驳3.3 可以开机。当时有时是正常的logo 有时是音乐的logo。

网友(点评):
把休眠开关拆了,保证有用!

网友:
是不是按到音乐了!

网友:
这个太难判断了,显卡?屏线?

网友:
外接呢?外接是不是也这样啊。。试试看。如果也是这样。就可以排除屏和屏线了。如果不是。把屏换了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休眠开关问题!

网友:
笔记本是什么故障都有可能 出现,有的简直没法解释得清楚

网友:
显卡这块细心检查一下

网友:
我有碰到过,刷BIOS后OK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休眠开关卡住弹不上来就会这样。我亲身体验过这个故障。。
这个是我发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0597-1-1.html

网友:
不是!是进入了express gate !就是一个asus的程序!里面可以不用进系统就上网聊天什么的!只要你在bios里desativer掉就好了!

网友:
上回带论坛不是有这样的故障吗  ?    把机器休眠键下掉就好了

网友:
按错键子了吧 这个是娱乐按钮

网友:
呵呵~~ 又一奇怪案例,
筆電真是什麼怪問題都有,真是厲害!!!
但就是這樣,才有挑戰性~
我還真沒遇過這種狀況~
感謝樓主大大的分享,小弟我又開了眼界~~

网友:
不明白,好好排除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其他问题 就是南桥问题 我修过的

网友:
这个根本不是问题,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为此我还打电话去华硕问过。你是不是按错开机键了,开机键在屏轴右边,如果你是按C壳挡板上的“开机”的话就是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按C壳上面的开机时华硕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也没心去听客户说了!

网友:
只遇到过档LOGO 的,没见过你说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