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北桥有点异常发热

楼主(2011-03-14):
今天一客户拿机器来说进不了系统.自动重启.接电发觉电源风扇一转一停的,先把电源风扇换掉.然后再换硬盘数据线还是进不了系统,就重装系统,再PE重装过程中,感觉机器运转好像很慢似的,用手触摸各芯片无异常发热,再触摸SB也无异常发热,再摸北桥就感觉不正常的热度了,虽然隔着散热片不烫手,但发觉那种热不是正常的,测量北桥与南桥间的2个管子,一管子的G极电压为1.42伏,S极为4.1,D极为1.3,另一管子G极为1.42,S极为3.8,D极为1.15请教各为大侠,北桥发热或异常发烫主要原因有哪些?应该排场那些元器件?
现在装好系统了,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板子一直都是能点亮的.

补充:现在装好系统后用软件测试温度是56度,如果再运做就会更高.希望能得到大侠的帮助...
主板是捷波 蓝光X-BLUE 79GX AM2+的,北桥南桥独立的. 我在想,发热是由电压过高引起的,那会不会是ATX插座到北桥的供电电路有元器件快损坏了的缘故造成传输给北桥的电压有问题造成北桥异常发热的...?

网友:
有可能北桥脱焊,也可以换U试试

网友:
G1.42 S4.1 D1.3??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桥空焊了,找高手重植

网友:
如果是桥空焊了,是不是可以用散热片档着加热,毕竟机器还是能正常开机的,只是温度有点高,重植的话费用会很高,就没那必要了.